IBM T60 没有开机板,如何开机

楼主(2012-08-17):
这个主板不上电池,,不上CPU  能上电吗??

网友:
板子完整,,第一次研究这个板子,,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上好CPU,在点键盘的好像是19脚用万用表 去触发开机

网友:
点键盘的好像是19脚用万用表 去触发开机,看着点电流表

网友:
找开机对照图纸啊

网友:
先上假负载,再触发看看喽

网友:
板子内存槽朝下,键盘接口左侧从上往下地十个脚拿镊子对地一下即可,会看图纸就简单了

网友:
  直接触发开机,不用开机板,对着图纸看着修,应该不难!!

网友:
这是点位图,你可以用点位软件打开这个找找,短接键盘那就能开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你的这个板没有BIOS电池的,接上电就会自动开机的,都 不用你去找开机点

网友:
t60的拔了bios电池,插电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还是没开,,待机0.025左右

网友:
不上CMOS 电池 自动触发的!!!!

网友:
好像是的,不用电池自动开机

网友:
不用上小电池的啊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