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烧了 几个元件找不到一样的 看看我这个能代换不

楼主(2012-08-17):
一个是 压敏电阻器 10D471K 有代换的吗 还一个NSP083 能用SCK 2R55A 代换吗 都不能代换的话 需要什么型号代换啊
电源

网友:
大哥们 帮帮忙啊

网友:
压敏电阻器没有就直接去掉吧!
不然就翻一翻旧的电源板,不是很山寨的牌子,应该不难找到!

网友:
你要找不到也可以把它去掉暂时用住。

网友:
先短路不用他

网友:
可以去掉不用的 不是很重要

网友:
亚敏没有可以不装了,~~~~~~~其他的看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