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板各部分功能

楼主(2012-08-17):
主板的维修相对于电源板来说,其实要简单得多,另外,由于是低电压电路,没什么特别的安全要求,维修方便,易于上手。加上主板的集成度都很高,除了芯片外,已经没什么重要的元件了。
        主板维修时可按以下步骤处理:1、供电:5V,3.3V,1.8V,一切电路都需要电,没电就没意义。2、关键点电压:有晶振,行场同步,时钟数据,RGB三枪电压,ON/OFF,ADJ,按键电压,屏供电等。3、软件烧录:测量正常的情况下可烧一下软件,很多都能烧好。4、更换晶振和处理芯片,什么都是好的,那就只能换它了。

1KB
截图没截完整呀LZ...

网友:
楼主把关键点的电压标注出大约是多少,以便参考。

网友:
电压很关键的.,你都不标?

网友:
这个看电路就知道 ,楼上的要求标电压是没有实际意义。不同的板子你可能就不知道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