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ACER 12寸本

楼主(2012-08-17):
昨天来了台轰炸鸡(ACER)  接上电 电流直接上到0.5 上不去了 之后几秒自己掉到待机 再按开关 不触发。 拆开机器。。。。裸板量了3 5V 都有出来 上电机器自动触发的时候量U供电 也都正常 就是上不去。 这机器开机按键和键盘是一体的。。。我把这块组件拆下 上电 嗯?? 不自动触发了 拔电再插上试 一样的不自动触发。 为了证实一下 我又把键盘和开机组件接上去 上电  又自动触发了。 想了3秒钟  把键盘开机组件拆掉 接上散热 和 屏幕  用万用表直接二级挡位对地短 触发 嘿!! 显示了。。。 报价  收钱!!

网友:
楼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没看明白,到地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

网友:
是什么造成这样,会不会是有微短造成保护造 成这故障

网友:
什么故障?开机键不会弹,对地短路?相当于机子处于长按开机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