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GA主板通电电源和cpu就启动。关机正常但电源关不了

楼主(2012-08-17):
收到一块板子。一开机通电电源和cpu就启动。也没有其它问题。但是关机后电源各路电还会输出。电源还在工作。电源没问题。检查主板也没找到问题。兄弟们可有遇到过,如何解决

网友:
可能 是南桥或I/O内部的触发器坏了。拆换件试试吧。

网友:
一般都是小三极管击穿了,把电源绿色线拉低了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的查吧 供电,时钟,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