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测试点是?

楼主(2012-08-17):
我手中一块775主板,没有复位,没有检修思路?

网友:
用假负载和各种测试卡来检测,看看各卡上是否有复位。再一点有的机器需要安上真的U才会出复位和时钟的。

网友:
先测下各电压 ,没问题上真U

网友:
复位针上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