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进水后,待机 有3.3V 无5V ,求懂电路分析的达人分析下(灌水者请绕道)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08-17):
苹果A1278进水,拆开机器清洗发霉处后,更换烧掉的场馆后,测试待机电感有3.3V 无5V 打开图纸看,发现这个机器的3 V、5V由TPS51125芯片产生,无5V自然而然就去查此芯片的工作条,经查条件发现5V的ENTRIP1为0V,发现无控制信号,继续往下面查5V ENTRIP1由Q7221的6脚控制,同样3V的ENTRIP也是Q7221的3脚控制。Q7221的4脚和1脚接地,5脚和2脚分别控制3脚和6脚的输出,经测发现5脚为0V 2脚为3.3V ,根据分析得知,2脚为0V时,5V待机才可以出,继续往下面查2脚=P5VRTS0_EN_L到达Q7813和R7813,R7813电压为3.3V正常,Q7813的控制电压为0V ,继续查这个控制电压(PM_SLP_S3_L),就不知道到了那里了,哪位达人麻烦帮忙继续分析下了,拜托了

A1278 M97A 7918_C000MACBOOKmcp79主板电路图.pdf

网友:
苹果的不号修哦!!!!!!!!!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被保护了,正常Q7221的2脚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被保护了,正常Q7221的2脚为低电平

知道这个脚为低电平,我一路查下去了,后面就不知道分析了

网友B:
这个5V待机好像是没有的,开机之后才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5V待机好像是没有的,开机之后才出的

我看出之前别人写过的帖子,确认了这个5V是待机就有的。而且图纸里面也有时序

网友:
修好没,要不拉个5V 过去看一下,说不定有新的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出之前别人写过的帖子,确认了这个5V是待机就有的。而且图纸里面也有时序

你看谁些的这块板待机有5V?A1278很多板子的。看看是不是待机有电压你看看信号名字就知道了。跟3V的信号名字都不一样没看懂么?开机之后才会有的。

网友:
这本子要修好了的话,楼主腰包要鼓起来啊

网友:
苹果的本子修得少,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

网友:
十楼的正解 有时看信号定义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谁些的这块板待机有5V?A1278很多板子的。看看是不是待机有电压你看看信号名字就知道了。跟3V的信号名 ...

谢谢提醒,我刚刚仔细看了下 5VRT_S0_ENTRIP 这个信号 确实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E:
我也修了个苹果,也是进水的,换了个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了个苹果,也是进水的,换了个充电芯片好了

呵呵:麻烦指点下思路,

网友(2014-11-16):
这个机器5V是开机后才有的,待机的时候没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