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P43主板跑吗E000

楼主(2012-08-17):
如题,遇到一块昂达P43主板,有4个电容鼓了,但是能够开机进不了系统,换过电容后却开不开机,检测卡显示E000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电容换了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啊!我就会什么坏换什么,指点一下 谢谢了

还有现在跑吗E00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电容大小没换错吧。。。E000/压CPU。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