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TH61--有2个IO吗?求IT8893E资料

楼主(2012-08-17):
今天来了块BIOSTAR'TH61的主板---糊味大家懂。先测先网卡 和IO的供电和几个比较明显的芯片的供电.
芯片IT8893E(这个没有资料)测旁边电感正常--就是边上有个0欧电阻(黑色板子板线都看不清楚啊)也有可能就是接的地。
IT8893E是什么芯片???
还有个IT8728F 这个是IO.........

网友:
iTE IT8893E PCI-E转PCI桥接芯片

网友:
由于6系列芯片组已经不再支持PCI,所以通过ITE IT8893E芯片来实现PCI-E TO PCI.

网友:
哦 是这样的啊。看来以后又有修的东西了哈哈~~~现在一只滴滴滴滴滴滴的响~。对新板子束手无策。。。哎
跑码19

网友A(2016-11-24):
现在  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见过,桥接PCI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是越来越难修了

12年的维修

网友(2016-12-29):
呵,学习了,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PCIe转PCI用的,遇到一个铭瑄的主板,PCI的A15脚和B16脚没有电压,跑线就是跑到这个上面的,手头上没这个芯片,没有图纸,就闲置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