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华硕主板p48266-c一代内存,装系统时有点问题?

楼主(2012-08-17):
有一台华硕主板p48266-c装系统出问题了.系统复制好了,装的时候出现蓝屏然后自动重起,检测了硬盘没问题.主板应该也没问题,装了好几次了都不行啊,大神们说说是那里出错了?

网友:
不装集成驱动,看是不是还蓝屏,再替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换内存,用纯净版装,不要插两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