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940 集显问题

楼主(2012-08-17):
AM2 940 集显板子 VGA 14脚对地阻值50跑线到北桥 请问有价值做北桥吗

网友A:
好象没什么价值,有桥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没什么价值,有桥换一个

应该是啊!!!!!!

网友B:
先加焊下吧。。。不行就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加焊下吧。。。不行就换桥

只能换桥 加焊没有比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换桥 加焊没有比哟啊

哪也是试试看。。

网友:
看看你的使用价值了,如果自己有桥的话就试试换桥,要是去卖来换就有点不值

网友:
希望看到基地党员的回复 看来没人屑于这最基本的故障 也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