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开机速度慢

楼主(2012-08-17):
联想L-A690开机速启动很慢,CPU风扇开机瞬间正常转速,跟着转速变慢,启动系统也很慢

网友:
温度高 引起的 清风扇  不行  改长转

网友:
CPU风扇没问题,CPU风扇慢是CPU风扇电路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硬盘有坏道,就是导致开机慢,或蓝屏之类的故障

网友:
换另外个AM2 的CPU试

网友:
直觉告诉我是硬盘引起的,但是修机子不能单单靠直觉。

网友:
貌似CMOS设置里开了风扇智能温度控制就会出现开机风扇全速,然后变慢,随着温度提高风扇转得会越来越快,
理论上来说,要查温控相关电路?

是我就懒先清下CMOS设置,然后再刷个BIOS先,遇到太多的AMD平台的板子,CPU温度不正常刷BIOS刷好的了。经验主义害死人,仅供参考。

网友:
风扇是温控的,这种现象很正常,运行速度慢还是查别的吧.内存是不是脏了,电源是不是不行,硬盘有没问题,系统是不是中毒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