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温度高系列

楼主(2012-08-17):
CPU的正常温度: 保证在温升30度的范围内一般是稳定的。也就是说,cpu的耐收温度为65度,按夏天最高35度来计算,则允许cpu温升为30度。按此类推,如果你的环境温度现在是20度,cpu最好就不要超过50度。温度当然是越低越好。不管你超频到什么程度,都不要使你的cpu高过环境温度30度以上。
现在要补充说明几点:
1. 温度和电压的问题: 温度提高是由于U的发热量大于散热器的排热量,一旦发热量与散热量趋于平衡,温度就不再升高了。发热量由U的功率决定,而功率又和电压成正比,因此要控制好温度就要控制好CPU的核心电压。不过说起来容易,电压如果过低又会造成不稳定,在超频幅度大的时候这对矛盾尤其明显。很多时候CPU温度根本没有达到临界值系统就蓝屏重起了,这时影响系统稳定性的罪魁就不是温度而是电压了。所以如何设置好电压在极限超频时是很重要的,设高了,散热器挺不住,设低了,U挺不住。
2. 各种主板的测温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品牌、型号的主板,由于测温探头靠近CPU的距离差异,也会导致测出的温度相差很大。因此,笼统的说多少多少温度安全是不科学的。我认为在夏天较高室温条件下自己跑一跑super Pi或3DMark,只要稳定通过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相信软件测试的温度数据。
3. 究竟什么叫稳定:这也一直是大家喜欢讨论的热点问题。
计算机是电子产品,各部件配合异常微妙,没有人能说我的电脑绝对稳定,稳定是相对的。在合理的范围内超频,可以抵御大多数微小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硬件的极限边缘超频,一个极细小的电流波动都有可能带来一连串的后继反应,最终可能就把你的屏幕变蓝了或变黑了:)具体量化到多少频率才是稳定的这个问题只有针对具体的情况了,而且也没有任何公式可以套用,只能凭借经验和亲身实践。因此这里再次提醒一些问“我的电脑可以超频到多少”的朋友,还是自己按照科学的超频步骤试一下吧!
一般进BIOS里面就可以知道.

CPU温度测试篇1)你是用软件测试的吗.个人认为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去主板裏面看,机器长期处於高温状态会出现金属迁移,到时你的CPU就没救了.再看看你的CPU是不是长期在100%使用率.还是在开软件后或待机的是很已经是100%使用率.下个杀毒软件杀杀毒.再不想就试下以下的方法吧.希望对你有用.你可以在开机一小时后,关机。先释放掉身上带的静电(用手摸一下下水管道),然后用手摸一下CPU散热器是否烫手(小心烫伤!还要注意必须先拔掉电源插头),不烫手就没事儿。
2)安装测试软件,如EVEREST、SpeedFan等(网上可以下载的),可对硬件的性能、温度等方面进行全面测试。
3)在主板BIOS中也可查看CPU的温度及风扇转速(方法看你主板的说明书)。
如果你发现CPU的温度接近110 度,那你的CPU就要上西天见佛祖了!处理方法:
1)检查一下机箱内的风扇是否正常运转。
2)清理机箱内的灰尘(正确的方法是用自行车打气筒吹灰尘)。
3)在CPU与散热片间一定要加导热硅脂。
4)在散热风扇轴承处滴上一滴缝纫机油,这样可有效降低噪音!不要滴多了,一滴就行。
5)必要时可以加装大功率CPU风扇,购买散热效果更好的散热器,如九州风神等。
6)加装机箱散热风扇(一定要买双滚珠轴承的)。
(机箱内有很强的电磁辐射,对人体有害,建议不要打开机箱盖散热)
7)将主机移至良好通风处。

CPU温度高—— 主要还是散热问题。假的如今恐怕很少。超频蒙人假冒不好说。可具备一般常识的人难骗。散装充盒装用假的散热架及风扇可能多点。有时安装不规范,导热面接触不良也常见。卸下来检查吧,即能看清cpu也好观察cpu与散热架的接触情况。换用较好的含银导热硅脂。仅供参考电脑正常开机出后就出现了 CPU 占用率很高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某一个随系统同时登陆的软件造成的 ,你可以通过运行输入 “ msconfig ”打开 “ 系统使用配置工具 ”程序 ,进入 “ 启动 ”选项 ,接着 ,依次取消可疑的选项的勾选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 ,反复的测试 ,直到找出造成该故障的软件 ,或者通过一些优化的软件 ,来达到上述的目的 。另外 , 键盘内的按键如果卡住 , 也可以导致开机就出现上述的问题的 。 其次病毒木马震荡波病毒和一些间谍软件等等也同样地能造成开机 CPU 使用异常问题 。

CPU温度高主要表现:
CPU过高温轻会引起,计算机自动重起,长期这样引起机器过快老化;过重会瞬间损坏电脑,把CPU烧了。

原因:
1、超频引起的,这是机器的过高要求的工作。
2、电风扇引起的,这种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
如:风扇损坏,风扇老化,风扇没有油转速慢。
3、CPU与电风扇之间的问题。
如:硅胶过多或者过少,cpu与电风扇没有紧贴。

解决:
对于第一种吗?要么不超频,要么就换个好的高的电风扇。
第二种就是换电风扇咯。
第三种就是换风扇。

上次我同学把风扇清洗了下,后来温度也越来越高,开机50,玩游戏70-80直到玩游戏自动关机,发现风扇被他弄的不转了,换了个风扇解决了,不知道LZ超不超的,这也是温度高的一个只要原因,加上现在天气热,散热不好的话,CPU温度会很高。

PS:楼主,检查你的CPU风扇灰尘多吗?风扇润滑状况怎么样?再有就是拿到维修店检查是不是主板有短路,各种配件的电源线是否有接错的。

CPU降温妙招1)检查一下机箱内的风扇是否正常运转。
2)清理机箱内的灰尘(正确的方法是用自行车打气筒吹灰尘)。
3)在CPU与散热片间一定要加导热硅脂。
4)在散热风扇轴承处滴上一滴缝纫机油,这样可有效降低噪音!不要滴多了,一滴就行。
5)必要时可以加装大功率CPU风扇,购买散热效果更好的散热器,如九州风神等。
6)加装机箱散热风扇(一定要买双滚珠轴承的)。
(机箱内有很强的电磁辐射,对人体有害,建议不要打开机箱盖散热)
7)将主机移至良好通风

风扇要散热片大(最好含铜多点),风扇也大的才行,与电压无关(风扇的阻抗不同造成功率不同,电压都是12V的),但这样的风扇可能很贵,因为价钱你可能从没考虑过。

告诉你一个经验:原厂正宗的CPU风扇一般不能承受长期大负荷的CPU工作量(例如长时间玩3D游戏、有某种木马病毒存在等)——这个长时间,指的是超过几分钟就算长。因此风扇必须换,或者你的机箱侧面板恰好有大功率风扇(不是电源上的!,侧面的功率要比那要大得多),再或者你开箱用落地扇总吹。

AMD的,风扇要更好才行,我不知道你是否承受的了,要是我的话宁愿买个百元以上的好风扇,例如TT这个牌子的(你要具体看散热片大小类型和风扇大小去定,别迷信牌子)

风扇大的管用,我的经验是,风扇至少该有普通电源上的那样大(现在有的电源风扇直径有15厘米,不是那样的,CPU的没那么大,也用不了),但这样的风扇往往都是比较贵的了,很少有人买——好久没去市场不知道价钱了,抱歉。

还要提醒你,机箱侧面板的大风扇是必要的,特别是热天,没有的话必须开箱吹落地扇,否则重负荷的话很危险;

显示卡离CPU近的话也不好——环境热的话CPU的热散不出的,我说纯铜不如风扇大管用就是这道理,风扇能把热吹走,纯铜只能快速把热从CPU散到环境中,机箱内环境热很致命。

风扇还有个问题,就是声音大小,这也该注意,声音太大把人吵死
给你推荐几个CPU控温软件,你就可以了解温度的变化了
一、Waterfall pro Waterfall Pro(下载地址:新浪下载中心)是一款老牌的电脑制冷软件,体积小、功能强大,可以有效控制CPU温度的上升,优化CPU速度,监视CPU占用率和电源消费量。

二、CPUIdle CpuIdle(下载地址:新浪下载中心)能够显著降低CPU运行时的温度,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还能降低CPU的功耗。与其它节能软件不同的是,即使是在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CpuIdle仍然能够发挥明显的效果。

三、SoftCooler II SoftCooler(下载地址:新浪下载中心)是一款绿色芯片降温软件,具有占用系统资源和内存空间少的优点,无须进行任何设置,解压后就可直接使用。

四、VCool VCool(下载地址:新浪下载中心)是一款专门为AMD CPU“量身定做”的降温软件。而且是款绿色软件,使用非常简单,占用系统资源少,针对AMD CPU的降温效果还不错。

五、CPU降温圣手 CPU降温圣手(下载地址:新浪下载中心)是一款体积小巧的CPU降温软件,系统内核处理采用汇编技术,直接对CPU单元进行优化,适合所有型号的CPU产品,对CPU起到良好的优化和保护作用。
一般CPU温度达到50℃-60℃就容易蓝屏、死机,超过80℃就极易导致CPU烧毁!!!

现在要补充说明几点:
1. 温度和电压的问题。
温度提高是由于U的发热量大于散热器的排热量,一旦发热量与散热量趋于平衡,温度就不再升高了。发热量由U的功率决定,而功率又和电压成正比,因此要控制好温度就要控制好CPU的核心电压。不过说起来容易,电压如果过低又会造成不稳定,在超频幅度大的时候这对矛盾尤其明显。很多时候CPU温度根本没有达到临界值系统就蓝屏重起了,这时影响系统稳定性的罪魁就不是温度而是电压了。所以如何设置好电压在极限超频时是很重要的,设高了,散热器挺不住,设低了,U挺不住。
2. 各种主板的测温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品牌、型号的主板,由于测温探头靠近CPU的距离差异,也会导致测出的温度相差很大。因此,笼统的说多少多少温度安全是不科学的。我认为在夏天较高室温条件下自己跑一跑super Pi或3DMark,只要稳定通过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相信软件测试的温度数据。
3.定期清理CPU散热风扇灰尘,并且给风扇加注润滑油。你的CPU风扇转速在1600转左右是不正常的,转速过低了。CPU风扇转速应该在2500转以上为正常,现在一般的主板都带有风扇转速检测,当你的CPU温度过高时主板会及时的提高风扇转速,最高可达到万转以上,以确保CPU温度的稳定性。风扇彻底清洗干净、并且加好润滑油,散热器上的灰尘也要清理干净,并且在散热器与CPU杰出的地方均匀的涂上一层“散热硅胶”,使其和CPU密切接触,这样处理了以后,只要散热风扇转速正常了,CPU的温度就会降下来了。
一般的电脑公司大品牌电脑7天是可以包换的!!前提是没有外伤和内伤!没有开过封!

另外也可在BIOS设置中将cpu qfan control 设置为disable"cpu风扇设置为全速运行,把智能调速关了。看一下转速 是不是提上来了,CPU温度下调了没有,如果没有变化,就只能换个风扇了。别到时把CPU烧了。

网友:
看的我头都晕啦

网友:
先收藏  有时间在慢慢看

网友:
好像有些AMD的U用什么方法都不行哎。。楼主研究过咋解决过没有啊。。。。。

网友:
总结的够多,真到温度高解决不了了,再回来看看

网友:
AMD K8架构 65NM 的那些双核的U哟,真心伤不起……很多用上一两年之后发热量无法控制,往往一个散热器的钱比CPU还贵……而且到了夏天坏得很多

网友:
总结的够全面的,只是有的U 温度就是高,机箱结构还有限制,引用《天下无贼》里刘德华的台词,莫办法呀~!

网友:
好像哪里看到过  不是百度抄袭来的吧

网友:
长期40度什么水平

网友:
鼓掌!只要不超过50度就行了。到了120度就自动关机或者黑屏了

网友:
总结得很好但是功耗这事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2012-10-09):
AMD的CPU发热就是高,也容易坏

网友(2013-06-16):
一大堆 大道理 直接简明说不就得了 不会复制···

网友:
感觉都有点纸上谈兵的感觉

网友:
CPU很耐高温的,不过影响寿命

网友:
确实无心看完!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笔记本也分享一下吧,我的苹果正常情况都是80多度左右,偶尔90多,解决不了,加散热器也一样,刚清过灰也一样,风扇正常。

网友(2014-09-19):
楼主  资料蛮详细的  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先收藏

网友(2014-10-25):
我还以为是主板的检修的方法。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