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M3N78 SE主板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17):
一片ASUS M3N78 SE主板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 ,首先测试待机电压正常, 晶振起振,开关排阵电压跳变,测试I/O芯片的RSMRST#为低电压, 不到1V,打开点位图RSMRST#信号由RN4300通过+3VSB上拉而来 ,华硕的主板爱坏排阻,直接更换排阻,再次上电主板OK了 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A:
经验啊,厉害

网友(点评):
一楼就这样,被水了

网友B:
哪里的排阻不对?

网友C:
你怎么没想到IO坏了同样会拉低RSMRST#,却想到上拉电阻,还经验好呀

网友:
下次知道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D:
这个牛,竟然是上啦排阻坏了,经验关系吗,先怀疑排阻再IO?

网友E:
楼主能分享一下图纸吗?或者发到邮箱 150718@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分享一下图纸吗?或者发到邮箱  谢谢

就是本网站下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没想到IO坏了同样会拉低RSMRST#,却想到上拉电阻,还经验好呀

大哥,是排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分享一下图纸吗?或者发到邮箱  谢谢

就是本网站下载的呀,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牛,竟然是上啦排阻坏了,经验关系吗,先怀疑排阻再IO?

是排阻容易换还是I/O芯片容易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排阻不对?

RSMRST#的上拉排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啊,厉害

大哥,可不要灌水呀。

网友:
l厉害。。。经验多就是一目了然

网友F:
不错  排阻坏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  排阻坏没遇到过

华硕最爱坏排阻的

网友G:
这个当时是排阻一端有3.3V而另一端不到1V,是排阻直接拉低的,对不对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当时是排阻一端有3.3V而另一端不到1V,是排阻直接拉低的,对不对楼主

是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