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就遇到了这问题。

楼主(2012-08-17):
今天修一台方正19LCD,板子烧坏了,换了一个通用的电源板,结果开机灯管不亮,关机灯管亮,后来才知道驱动板是低电平开启,高电平关闭,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把电源板改成低电平开启的,谢谢!

网友:
你可以把驱动信号直接改成低电平就可以了  把以前的高电平信号屏蔽

网友:
这个不是很容易吗,用一个MOS转换不就行了吗。或者是你看看你换的高压板是不是有管子转换信号的,有的话直接接上去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方法,怎么改,我没改过

0.8以下都算低电平  你把它的上级电路断开就可以了  但是可能屏幕一直有背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