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2-08-17):
原先客户拿来时灯管先是正常,不过不到一分钟就黑屏,经用点灯工具检查后发现一个灯管发红了…… 之后我不想拆屏怕出麻烦。所以改灯管,改灯管后发现驱动板5V一直在跳 点屏显示白屏 后来把原来拆除出来的零件还原回去灯管不亮了 到目前没的出结果呢 哪个大侠说说原因
黑屏

网友:
先换好灯管吧。。其他的另说,

网友:
直接改个两灯高压板不行吗

网友:
不能,这样不懂换灯管了吗

网友A:
你先把高压板的保护去掉了么 没有 先去高压保护 在改灯管 在测下电压转换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