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的飞线

楼主(2012-08-17):
       一块日立80IDE老硬盘,ide口有两根针从电路板上脱焊了。因为是连焊盘一起掉下来的。所以自己没维修。后来去了一个维修店,人家师傅两根网线从脱焊的针脚处到保险电阻处来了两根飞线,两分钟搞掂。真厉害。
      希望能给有类似故障的朋友,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谢谢,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焊盘脱落最让人头疼了

网友:
其实不是相像中的那么复杂,只要细心,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一个思路确实狠重要

网友:
根本就不明白是如何飞线的,没图发这个贴有几个看得懂?

网友:
思路相当的重要。。。。

网友(2012-09-21):
最好发图,让大家看个明白。

网友:
思路相当的重要

网友:
这个估计做维修的都可以飞吧,只是哪断了给哪接上啊。

网友:
思路很好,但就是缺个图图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0476-1-1.html 看这个你就知道什么叫强悍了。、

网友:
楼主是觉得上个图比飞线还困难

网友(2012-11-01):
12楼的看过了 确实牛逼啊

网友:
没有图片啊 只要找对电路基本没问题,不行就得看电路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