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待机5A,保护隔离电路后级短路

楼主(2012-08-17):
初学笔记本请各位老大帮我分析一下大短路怎么查出那个短路物元件,量C54 C58都短路,CPU供电电路上也有大电容两脚O欧的w但拆下来量都好的

网友:
请各位老大帮分析一下后级都通到哪几个电路上去才会大短路的?

网友A:
首先要锁定短路范围,然后用大电流去烧!

网友:
烧鸡大发,烧鸡

网友:
终于找到CPU供电的EC21的钽电容短路了15UF25V,找个什么电容代换呢?料板上的电容参数看不懂有那位老大教我怎么看钽电容参数好吗? 这个EC21的钽电容15  1E87用15 1E84代用可以吗?

网友:
烧鸡的明白

网友: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网友:
烧一会看看现象

网友:
有时候个别电容不上没有关系

网友:
看看如果是滤波的可是试着不装或者找个相近的装上。

网友:
烧鸡大法可以用用

网友:
直接上电摸摸那里烫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手摸,如果怕烫的话,就涂点焊油,冒烟的就拆,不行再烧

网友:
目测法,看有无电容烧焦了,公共点直接对地了吧,有管子击穿了吧

网友:
大短,你量所有的公共点都短路。烧鸡合适你。但是千万不要用手摸 ,会烧手

网友:
直接用烧机发就行了

网友:
烧电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完全对地就直接烧把

网友:
烧鸡太危险了,不过速度快,效率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的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锁定短路范围,然后用大电流去烧!
都0 欧姆怎么烧 烧电源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