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7打印机打出来是全白板

楼主(2012-08-17):
1007 打印机打印全白板  ,我遇到有3 个了。 有次我加粉加了,打出来也是白板,粉是没问题的。用的是1010的粉,一天加这粉要加好几瓶。之前也加了不少。有时候换个加热组件,打印出来也是白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就是打印出来全是白板,没有任何文章再那纸上。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怎么感觉1010 的粉是12A的硒鼓  。  1007打印机是88A的硒鼓 。应该灌 1005 1007 的88A 36A的粉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1010本来就是12A 1007 是88A 粉不对吧

网友:
1010 的粉可以加在88A 硒鼓上没问题的。我可以打包票的说可以用。我都不知道加了几百上千个了。用1010的粉加88A硒鼓
    打出来全白板,是机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机器哪里出了问题
   百度上也有人提过这问题。但是都没能解决到

网友:
电源板同鼓接触的问题,是不是弹簧不到位?

那样的话 打印是全黑的哦

网友B:
1010的粉加388A上沒試過呢,加1010粉打印出來會不會很淡呢?

网友:
换个硒鼓试试

网友:
可能是硒鼓电压没加上

网友:
你要看看鼓跟打印机之间的接触点有没有接触好。

网友:
如果激光器盖子没按下去也是白板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0的粉加388A上沒試過呢,加1010粉打印出來會不會很淡呢?

貌似88a  加粉之后打印都是很淡的

网友:
硒鼓寿命尽?????

网友:
鼓跟打印机之间的接触点

网友:
老大,你粉用错了,,,还有就是接触不良,加完粉仔细清洁一下

网友:
没碳粉啦 或者硒鼓的鼓芯坏啦换根试下

网友:
鼓芯没充电,看看触电

网友(2012-10-11):
检查下充电辊两边的卡扣是不是调换了,是充不了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1010 的粉是12A的硒鼓  。  1007打印机是88A的硒鼓 。应该灌 1005 1007 的88A 36A的粉

你加粉加错 了,能打印出来吗?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加粉加错 了,能打印出来吗?有点晕

哥哥 你放心, 1010的粉用在88A 硒鼓上可以用的, 你放心好了

因为我在医院一天都不知道要把1010的粉加在88 A 上, 都用了几年了 。

网友:
激光器,高压,鼓没上电都会造成全白   粉加错不会是全白

网友(2012-11-27):
好像是硒鼓没有装好。

网友:
粉肯定错了 。还有就是接触点是不是变型了。

网友:
接触点,激光快门有可能造成白板!粉可以用!

网友:
1  硒鼓没有充电。看硒鼓上的一个弹簧。  2   加热辊没有充电

网友:
硒鼓安装的时候没接触好,拆了重装,是不是有弹簧没装上

网友:
开始我也是觉得是那硒鼓和主板上的接触点没接好。 我可以告诉你不是那个问题, 硒鼓上的两根弹簧是装好了的

网友:
看一下显影辊 的电压触点是否接触好

网友(2013-01-04):
楼主修好了告诉一下

网友:
我之前一台拿个人家修说是主板有问题。结果说要换主板。但是拿回来又没有换只是修了电源那里。

网友:
鼓上没字,鼓下左侧的接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问题占大数。

我88A跟12A的鼓向来都是加不同的粉,是听所过像楼主这样互用,但是自己就没实践过。另外想请问楼主,你加的是哪个牌子的粉?

网友:
确定硒鼓是好的    那就只有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打印白一般是充不了电,你要看看硒鼓磁棒有没装好和机接触的有问题

网友(2013-02-05):
有时间是逃鼓没装到位。

网友:
应该是充电的事

网友D:
你的是打印全白,我的却是全黑。换了鼓也不行,正在研究中。。。

网友:
  1007 鼓  不是 加1505  分的  1010  好像 只是  HP  12A   类似 用的   如果你粉 没加 错 你看看激光器  有没有 问题

网友:
  激光器   左边 有个小螺丝 反方向 转1点 看看

网友(2013-03-10):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打印全白,我的却是全黑。换了鼓也不行,正在研究中。。。

你这个问题是激光器的问题,查看一下激光器的排线

网友:
查看鼓跟电脑板上的触点,还是激光器的快门,可以卡半张纸看看鼓芯上有没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