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上网本问题

楼主(2012-08-17):
能触发 不开机
裸版电流跑0.33不动
插上测试卡  不跑码  测试卡RST常亮
问一下   根据这个是否可以判断南桥挂?

网友:
先查供电啊

网友A:
基本可以这样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这样确定了

就是不敢确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所以不敢贸然去订南桥。

网友B:
是不是两桥合一的那个大芯片虚汗啊?
我修到很多上网本都是此芯片虚汗,加焊不好,一般重植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两桥合一的那个大芯片虚汗啊?
我修到很多上网本都是此芯片虚汗,加焊不好,一般重植都OK

945G芯片组的   南北桥加CPU的

网友:
如果信号线的阻值没有什么异常  可考虑先重置球  不行再换桥

网友:
看这个电流明显是CPU没工作

网友C:
上网本不好修呀.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网本不好修呀.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问题

能触发  不开机  上DEBUG卡  不跑马  RST灯常亮  裸版电流跑0.33

网友D:
遇到相同问题了 LZ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相同问题了 LZ解决了吗??

= =180快买了个板子 换了

网友:
我这儿也遇到一个情况差不多,

网友(2012-09-18):
手上有个,也是开机无显,电流跳变两次停在0。37就不动了,换了2个北桥都一样,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