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检到硬盘那里停留很久,但是可以过。如何修理这个硬盘

楼主(2012-08-17):
遇到2个160GB的硬盘,都是SATA接口的,一个是WD的,一个是ST的,都是开机自检硬盘的时候停留很久,约8分钟,但是可以自检通过,已经用替换法确定是硬盘的问题了,请教如何修好这种硬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把前面的有坏道部分去掉不用!

网友:
把东西拷贝出来全格下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WD 160G 的————跟你的一样,开机好久……。

网友:
SA区或LBA最前面的一些扇区有坏扇区,要用PC3000之类的开SF。

网友:
没错,应是有坏道了,屏坏道休复一下看

网友:
没有坏道,用MHDD扫描过,一个红绿块都没有。

网友:
认盘慢,可以换板看看,或者清一下SMART表

网友:
请问如何清SMART表呢?

网友:
清SMART表查坏道

网友:
你的主板应该比较老旧,,不支持sata2.把硬盘跳线车stat1.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