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寸广告机维修

楼主(2012-08-17):
求助帖,一台46寸广告机,原来是不会自动开机,觉得应该是电池问题,拆开后发现没电池,只有一5.5V 0.22F的法拉电容,手上没有就把两个3V纽扣电池串联放上去了,然后时间就调不了了,弄了法拉电容回来装上去时间还是调不了,别的播放都正常。
这是哪里的问题?BIOS?

网友:
很好的事,多多支持这样的规范行业行为!

攻玉石 -1 严禁灌水

网友:
芯片被你搞坏了吧

网友:
应该不是吧啊

网友:
直接刷一个也行

网友:
照片左下角那颗应该就是 5.5V 0.22F 的电容吧 !

网友:
电视不都有图纸吗?··

网友:
纽扣电池能代换电容/第一次听说,广告机是什么东西还真没见过

网友:
就的刷一下BIOS看一下了

网友:
没碰到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