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灯管是好的,屏还是黑屏。

楼主(2012-08-17):
      求助,问题是这样的,今天碰到一台19寸显示器,把显示器插电之后,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不亮,粗步了解以为是显示器开关问题,结果拆开换一个新的开关,没想到,坑爹,换了一个新开关,结果还是不亮,之后,就改一个高压条,(12V,3.3,地线),都找好了,再从新把显示器的电源线都接好,一看,电源指示灯总算亮了,没想到,屏即然是黑屏,以为是灯管坏了,拆下来一看,灯管是亮的,屏还是黑屏,请问下,这除了屏有问题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有问题造成屏是黑屏吗?

网友:
屏没亮。说明还是高压背光没亮。你的灯管是单测的嘛?先把那一套班子点灯管实验下,看灯管是否正常亮

dgm

网友:
一看你这种判断故障就有问题。故障都没查清楚上来就改高压条。修东西要一步步走。先确定电源5  12V是否正常。你的故障是驱动板上灯都不亮。看看开关键有没3.3V ?如果没  如果5V输入是正常的 那就是驱动板上3.3V出来问题。如果3.3V正常问题出在驱动板芯片上。驱动板送开关信号给高压部分 高压板才工作。才会有背光。

完全同意啊。
LZ修的思路有点乱

网友:
楼上解释的号啊! 学习

网友A:
你好,我的显示器灯管我是单独测试的,灯管都是正常的

网友:
指示灯不亮,应该先看一下驱动板上的5V、3.3V等各个电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一般就是MCU没工作,要先查MC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屏线拔下来看看屏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显示器灯管我是单独测试的,灯管都是正常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灯管有问题,就是 想确定下你接的对不,  灯管没问题说明还是你高压部分不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