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2-08-17):
戴尔M4010本本,突然就不开机了。现在现象的按下开机键,过10秒左右开始滴滴滴报警。屏不亮。求指导。

网友:
擦擦内存 不行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前两天我一1440就是这个情况,加完好了

网友:
LZ可以看看 插不插内存 电流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内存或者显卡在报警啊

网友:
用电池开机,隔10秒左右滴滴滴报警,插不插内存是一样的。按开关可以断电。插电源不用按开关,直接通电开机,没有报警声,风扇运转正常,有热度。按开关只有貌似电流声。

网友:
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你的耳朵够狠,还能听到笔记本里的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