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驱动没有 但又不想装系统 如何解决?

楼主(2012-08-17):
主板USB驱动没有 但又不想装系统 如何解决?  主板是M61sme -s2

网友:
直接打驱动就行了噻!下个驱动精灵就OK。

网友:
i不要这样说呀  驱动精灵如果能解决的话我还会发贴

网友:
网上查不到技嘉主板USB驱动  主板驱动盘又没有了  求解决  先谢了

网友:
我有一個支持所有USB驅動的。明天你M我。這個曾經在WIN98下認不到USB時加載這個USB驅動就能識別所有的USB。但我不知是否能幫你解決問題。明天你試一下吧。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提

网友A:
一个一个的右击点卸载,然后在右击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基本上就没事了

网友B:
进BIOS是不需要驱动的。楼主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进BIOS是不要驱动 是USB口没有驱动 USB口用不了

网友:
直接更新应该有的哇。

网友(点评):
什么叫直接更新?

网友:
XP系统带USB驱动的,驱动不了的,需要补回原系统文件,

网友(点评):
不错 主要是没有XP的USB驱动 补回不了这个文件

网友C:
下载个万能驱动包

网友:
你能不能上传下  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的右击点卸载,然后在右击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基本上就没事了

你还以为这个动作没试过  基本上为电脑的都知道的  还用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是不需要驱动的。楼主是干嘛的?????

进BIOS干什么 ?  BIOS里面都好的 USB也开起的  就像主板内置声卡网卡一样的  只是没能装上USB驱动 网上也百度不了 我是求USB驱动呀  大家要看清表提再回复谢谢  {主板是技嘉M61sme-2   因为不想装系统  主要是机器上装的软件太多了 怕装过后装软件没有  }  再说一下 是求主板USB驱动  谢谢

网友:
这个是外置多口USB驱动没用的 再加上是98下的 也不能用在XP下 不过还是要谢你的 上传了文件 麻烦了
你看他这个截图像是98吗??无语的都

网友:
不太懂你的意思。软件问题比硬件好解决多了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想 不过就是搞不好呀 最过个几天如果没结果的话只有装系统了 没办法呀

网友:
搞定没!!!

网友(点评):
还没有 多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98下的USB驱动来了。你试一下吧。可以了支持一下。

用不用积分

网友:
LZ没反应呢。我还期望你的回复呢。

网友:
先卸载你的驱动,再用主板的驱动程序装一下。

不是说了 没有主板驱动 到现在还在说用主板的驱动装下 有主板驱动的话还会说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万能驱动包

就是集成很多驱动的压缩包

网友E:
驱动精灵无法解决的,用鲁大师可解决,我就是这样做的,解决了设备驱动问题,你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精灵无法解决的,用鲁大师可解决,我就是这样做的,解决了设备驱动问题,你可试试!

鲁大师也用过  没用呀

网友:
  上网找一个这样的主板的人,喊他给你发一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
方法不错  只是找不到用这主板的人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直接下个主板驱动,装好就行了。

网友:
直接给你个链接吧,自己下就行了
.gigabyte.cn/support-downloads/download-center.aspx?kw=M61sme+-s2
把:后的空格去掉。

网友:
www要加在前面,因为说我没有权限发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