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6寸广告机不可以调时间!!

楼主(2012-08-17):
求助帖,一台46寸组装广告机,原来只是不会自动开机,觉得应该是电池问题,拆开后发现没电池,只有一5.5V 0.22F的法拉电容,手上没有就把两个3V纽扣电池串联放上去了,然后时间就调不了了,弄了法拉电容回来装上去时间还是调不了,别的播放都正常。
这是哪里的问题?BIOS问题?

网友:
大哥,两个3V电池窜连,不就是6V了,那肯定高了,正常的是3V吧,我想电池供电CMOS电路肯定是挂了

网友:
忘了告诉你,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看了法拉电容的电压是5.5V,所以你误以为是6V供电是不,电容的电压代表的是耐压值,不是供电电压值,电脑的CMOS电路供电是3.3V,不要用板砖啊。。。。。。。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电池吗??还是我没有看清楚呢???

网友(点评):
看体积应该是个0.1UF的电容

网友:
。。。。用一个就够的 估计。

网友:
那是单片机

网友:
我拆下法拉电容,上电测试后发现电压是5V,所以才串了2个CMOS电池的

网友:
估计楼主悲剧了 烧掉了

网友:
这是0.11F的电容,刚才给那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