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30 过LOGO后就灰屏

楼主(2012-08-17):
早上第一次开机,或等上好一段时间,开机过LOGO后就灰屏,状态像是死机。(次种状态下按F2无法进入BIOS)多开几次后又能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请问下现在该从何查起。

网友:
这个大多数是电压问题,或是BGA有焊吧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  拆开看看  给点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
你把外设取掉看看,或者裸板试试

网友:
今天把机子拆开后发现南桥旁边有几个电阻腐蚀阻值增大,目前机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