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VC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2-08-17):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A6VC的主板,插上电源待机0.025A,感觉还算正常,按下开关无任何变化,不触发。这块板IO是不参与开机的,这和我们平时大部分板的触发方式不同。测待机3VA 3VALWAYS正常,开关脚有3.3V,对着图纸接着测主板最先工作的RTC电路吧 测RTCVCC为3.3V是正常的,再测南桥晶振脚无电压,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坏了,打晶振脚的对地阻值为0,果断上迅维BGA换了南桥,再测晶振脚的对地阻值为780欧,接上电源后按开关触发了,心中暗喜修好了,谁知道,意淫还没完,电流到了0.4A就掉了下来,这种情况应该是少电压,再接着查吧,掉电瞬间反复测得1.5VS和CPU核心供电没出来,锁定目标,开始检测1.5VS电路 又是一连串的按开关动作,测得U30的3脚VCC5V正常,9脚EN3.3V正常,测Q59的8脚G极只有0.58V不正常,问题就在这了,难道是芯片本身坏了?更换U30故障还是一样,再接着把Q59也换了,依然外甥打灯笼,到这陷入死胡同了,真有点想放弃了,不甘心的我就死死的盯着板看,我看漂亮女人都没这么仔细过,我估计主板都不好意思了,别说还终于让我看出点问题来,发现U30的6脚和7脚旁边有比较新的两个焊点,难道有掉件?对照图纸发现6脚是升压脚和7脚中间隔了C446相连,莫非是C446掉了?用万能表测得两个焊点分别于U3O的6脚和7脚相连,果然就是C446掉了,找个同样的电容焊了上去,按开关不再掉电了,接屏可以显示了,故障终于修复了
此板对于我来说难修的原因有:1.俺是菜鸟2这块板的元件主板上是一点都没标示的,要花很多时间自己找
感觉对你有点帮助的就点下贴下面的顶支持下吧,只是你的举指之劳,而我却用了几个小时的修板时间,累死了几千万脑细胞又花了一个多小时写贴却被你几分钟就看完了,还要承受大师们批评的心理压力,不容易啊
另题外话:大到世界风云,小到吃喝拉撒,任何一条新闻都可以引起中国网民的对骂,唯独上黄色论坛的网民素质最高,从来没见过骂人的,全部是:楼主辛苦了,谢谢楼主,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继续努力吖。严重支持楼主。。。。

网友A:
不标件位的板修起来是可怕。。

网友B:
LZQ辛苦了,还发这么表情。.

网友:
可以下个点位图对照着看嘛

网友C:
楼主很厉害呀,哪里是新手?老鸟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标件位的板修起来是可怕。。

是啊,要不停地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Q辛苦了,还发这么表情。.

为了让大家了解我的心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厉害呀,哪里是新手?老鸟噢

好吧,如果只修了两个月也是的话

网友D:
维修这样的活 要细心 细心在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这样的活 要细心 细心在细心

是啊,其实维修的问题都很简单,主要就是要细心,我在学着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的人就好不一样呀。

是啊,要大男人们仔细也真不容易

网友F:
点位图可以直接找原件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位图可以直接找原件的位置

知道了,谢谢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两台同样的问题,看来这是个通病

网友:
好厉害啊,没表示都能修

网友:
给力。给力。加油,加油。一起进步。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慢慢来,耦合电容掉了挺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标件位的板修起来是可怕。。

那可是相当的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