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路由器问题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2-08-17):
在电脑正常运行中突然弹出“IP地址相同引起冲突”出了这句话然后就上不了网了?路由器重启了也不行。

这是那里出错了?

网友: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有人用ARP攻击软件在攻击你电脑的IP你下个金山卫士查下就知道 了]

网友:
用360网断急救箱

网友:
给它一个固定的IP地址

网友:
最直接的,重装系统

网友:
让路由使用动态地址分配。

网友:
你的IP没固定吧,当然会这样的了,你设了IP就不会了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了,要么你清下ARP就可以了,要么就手动设置一个IP地址就好了,这个不用什么高手不高手的

恩恩,谢谢

网友:
装个360.把ARP防火墙开启就好了,这是有人在用P2P软件对你进行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