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管小电解

楼主(2012-08-17):
开关管小电解如果如果一个容量变少,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2个都变少,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没遇到过这中问题,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点评):
多看以前的帖子就可以学到了(论坛上帖子就提到过不少),这个问题应该是小白才问的!

网友:
会出现电流波动撒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看不懂,神马意思啊

网友:
可能电压会很高!!

网友:
      你指的开关管小电解,是什么电解?说清楚一点,电阻、电容在不同的电路里有个具体的名称。比如开关管发射极或S极上的电阻,称为过流取样电阻。PG信号用的定时电阻和定时电容。如果你指的是开关的小电解是加速电容吗?如果是回答的意思和不是加速电容回答的意思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