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3V被拉低维修思路。。。 还有5V开机被拉低维修思路

楼主(2012-08-17):
开机3V被拉低维修思路。。。 还有5V开机被拉低维修思路,最近很少修笔记本。突然忘记一些故障的维修思路。。。今天接一台笔记本,可以开机,在屏亮后(有时候屏没亮就掉),立刻自动掉电,3V被拉到1.1V,保护了,求维修思路。。。。还有一台。华硕的笔记本,5V触发,就被拉成1.8V,这两台相近的故障。。求思路,

网友:
重要查看后继电容。

网友:
后续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MOS管以及周边电容等

网友:
后继有短路的

网友:
你有没有裸板点了试试

网友:
这思路,我也不太好!!!!!!!!!!!

网友:
兄弟们帮忙呀。怎么都不给一下呢。。。高手呢。。。

网友A:
烧一下看看,应该会有效果。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是否有问题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一下看看,应该会有效果。

没有效果,我烧过了,

网友:
把前端和后端的负载断开 试试 这种故障只能耐心点慢慢检查啦。。。

网友:
测3、5V电感阻值

网友:
芯片待负载能力差。换个 待机芯片再说了。然后就是重点查 3V 过s0后给谁供电。重点查 s0 电压。因为你都显示了就掉电了。肯定在 s0下 被拉低的。

网友:
要么短路,要么性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