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不开机

楼主(2012-08-17):
来了台ThinkPad E420,插上电就听到比较大声兹兹声,电流到0.6A以上,而且限流的灯的会亮。拆开后裸板竟然正常能开机了,后来多试了几下,开机既然有短路,南桥莫名其妙的烧了,网卡也烧了。把南桥网卡卸了,插电只有3.3V,没有5V。看坛友们的帖子说这机器待机下3、5V只出来一会儿就没了,之前能正常开机的确是如此。现在一直都有开启,但就是5V出不来,换了芯片也是一样。

这是5V滤波电容的波形,上管,升压电容跟3V的对调了,滤波电容换了,都是如此。对地二极管档有200多。不知从何下手,难道要上南桥才能正常出5V?
5V没出来,待机却0.07A,而且每次插上电限流灯都会亮一下。电流偶尔会突然到0.6以上然后掉到0.07。望有修过此机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待机电路存在短路吧?今天刚好有台E420的机器在修,正常状况下待机电压应该不超过0.03啊,而且3、5V应该都有。你装上南桥试下

网友:
是三桥合一吗,是三桥合一压北桥吧

网友:
IBM有三桥合一的??????

网友:
是啊 本来有时候正常 待机到0.03 然后掉到0.002这是正常的待机   正常待机时先产生2秒左右的3、5V,然后消失。 南桥都不敢上啊 怕又烧了

网友A:
查查5v电流反馈电阻是否阻值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5v电流反馈电阻是否阻值正确

拆下来查过了  很正常

网友:
是不是其他位置有微短

网友B:
看电路图,先把3v 5v修好,在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先把3v 5v修好,在一步步来

3v5v应该不是常有吧?

网友:
加电烧烧看5v有没有短路,如果没短路再查查3v5v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是不是那大的滤波电容的事.换掉过吗?

网友:
LZ啊  我也遇到个  和你这个故障一样

网友:
主供电芯片坏了,换个ok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会几台会响的时候,是CPU的供电低管潳电了,呵呵。

网友:
修好过一台,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的铝壳MOS管漏电造成的!
当时就是LZ反应的情况一样,更换上下MOS管,还有待机3V/5V芯片一起换了,启动正常!

网友:
学习啦  自我感觉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2-09-23):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 待机0.04 不触发  仔细量了一下19v 只有2v 原来是一个MOS管短路了 MOS管换了现在触发了 电流到1.4 不显示  量了一下 有一个电感没电压 电感式PL902 有哪位老兄有图纸的给一个 版号是 LA6921P

网友:
主供芯片坏得多

网友:
楼主修好了,通知一声。有滋滋声感觉应该是那个电压的反馈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