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帮忙 笔记本拆开清理灰尘装上连显示都没有了、 ...
大哥们帮帮忙 笔记本拆开清理灰尘装上连显示都没有了、一般什么地方会出问题

楼主(2012-08-17):
客户要求清理灰尘,清理好了试机是好的。装机以后在开机试试,电源灯什么都是好的 就是不显示了灯管也不亮了,外接也不行 我这个郁闷啊 大哥大姐们帮帮忙 说一下一般都是那么出问题呀
笔记本
型号是 联想2743的 帮帮忙 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了?

网友:
重新插下内存试试啊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接好呀 楼主

网友:
重新装看看,可能是没有装好哟

网友:
灰不是那么好清的吧。找专业维修部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存装好,可以清洁一下装上试试,要不就是主板没装好,也不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专业挺重要,清灰须谨慎!非专业人员请勿拆机操作。

网友:
你要告诉我们电流跑多少?根据电流的跳变可以给你个参考,楼主形容的很不全面啊

网友:
该赔赔,该花钱花钱。不要真的以为发个贴就能解决问题。
同意楼主:
5.0
zyc258
简直就是暴汗。

网友:
楼主把电流跑码写上来,这样好判断。是不是内存没插好,拔下来用橡皮擦擦。

网友:
显卡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各位大哥 还真是内存问题 根本没想过是内存问题 我拆机和装机都没有拆过 内存条所以就没怀疑到内存上面 谢谢大家给我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网友:
幸好不是显卡问题呵

网友:
不好说了,慢慢测吧

网友:
我上次给一个sony的机子拆开换了个电源插座,装起来一看系统起不来了,装系统给装了几个小时。

网友:
看一看电流就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