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的HBM南桥鼓包了

楼主(2012-08-17):
今日修了一台HP6520S的机器,HBM坏了,就在旧板上拆,一连拆了好几块,结果发现拆下的桥,下面都有点鼓包。我晕,是不是最近天气潮,料板有水呀。拆了4个南桥,都是这样。唉。。。。。。。。

网友:
请问各位大师,你们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
有时也会遇到,但不多的,没你这么霉的,呵呵..

网友:
我怀疑是夏天,料板潮了。不然也不会坏那么多的呢。请问你们手中料板,这个夏天拆桥出现这人问题吗?

网友:
修正一下你的温度曲线,适当增加预热时间,有条件的进行一下干燥处理,

网友:
一般我无论是取,还是加焊都要预热个两三分钟

网友:
中国这段时间就是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