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tps51125的关键引脚

楼主(2012-08-17):
主供电 16脚V+           主控制信号ENO  13脚              5V线性 vreg5  17脚            3V线性  vreg3  8脚
激放电路脚 VBST1 22脚  VBST2 9脚     基准电压  vref   3脚
          单元控制电压引脚是 1脚和6脚吗?????

左下角的那两个连接连接到1和6脚的管子是干嘛用的啊对开启3v,5v有影响吗

网友:
是的开启信号是1和6

网友:
1. 6脚是开启信号,通过电阻接地开启。

网友:
1.  6可以开启

网友:
是的1脚6脚是开关信号

网友(2014-07-15):
很详细,学习中!

网友:
那个管子应该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