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intel CPU损坏。捡了个便宜

楼主(2012-08-17):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F80S的本,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的时候背后冒烟了。。。。我拆开后盖大概看了一下,没什么大碍啊,也没见哪有烧过的痕迹。。。拆电源,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一下跑到1.2几然后立马掉下来,再开机电流只跑到0.3几然后继续掉电。二话不说,拆机。用酒精把板子洗了下,一点被烧过的痕迹都没有。测各大电感均无短路,上电,有待机,测得有3V5V,开机又掉电。内存有问题?拔掉,还是掉。拆下CPU。继续开机,这下不掉了,跑到了0.70几不动了。有点感觉了。但是一看是intel的CPU,T6400,不会吧。U坏了?换了个T4300上去,开机,这下正常不掉电了,上内存,接本屏,开机正常了。真是非常少见啊,只坏U其他什么都不坏。。。。而且还是INTEL的CPU。应该是太久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intel的U坏,而且其他外围电路一切正常,心里有点惊讶的。总之捡了个便宜。。

网友:
CPU成本也不是很低吧,也算便宜

网友:
你那价钱太低了吧,最少也得400啊

网友:
有时候重装CPU就正常了

我一开始也怀疑呢。都用酒精把座子和针脚洗了一遍,没用。但是以后可以试试别的机子

网友:
INTEL的CPU能少坏的 AMD的U就操蛋了

网友:
intel 的cpu 有问题 会把人搞死的。能换就换吧。省的 交货了 还会有 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amd的爱坏不稳定

网友:
笔记本修的少.还在学习中

网友:
见过台机坏intel U的,看来是U都有可能坏啊。

网友:
INTEL 的U坏倒是少见啊

网友:
inter的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网友:
good。。。换上CPU死机不???

网友:
good。。。换上CPU死机不???

一切正常,拷机没死过

网友:
英特尔的坏的稳 定!!!

网友:
的确少见,INTEL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东西吗 哪有不坏的 都不坏了咱们还指什么吃喝  只不过INTEL的CPU坏的很少很少罢了。AMD就不行了老是爱坏

网友:
我还见过T5500的U被雷P坏了

网友:
应该说是象你这样的坏的少,换种方式坏的INTEL的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