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上网本维修

楼主(2012-08-17):
今天接到一台ASUS 1000HC上网本,说不显示.接电流表,待机0.026,按开机键无反应,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报价,拆机.裸机接电流表一样不开机,量待机键有3.3V电压,上网查看,也有同样问题的,看来是通病了,找图纸查EC的条件,都达到了,怎么不触发呢?再找图纸发现BIOS也参与触发,于是量BIOS与EC线路,量到BIOS的5脚与EC的120脚之间为无穷大,认定为线路断线了,直接飞线,接电,按开机键,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了.

呵呵!第一次发帖!好想鼓励加分, 可惜晚了。希望下次看到你的好帖再补上分。加油.....!!!!!

网友:
第一次写维修帖,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不管有没有人关注,自己顶个先.希望路过的朋友,能留下脚印.

网友:
能写就不错了 哈哈哈

网友:
不错 一般很少这个地方会有短线的吧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如果写的图文并茂,或许还能加精呢

网友:
写的不错,要是能把那个BIOS参与触发的图纸也展现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有道理,一会上传

网友:
正因为没有图,所以才是第一次发维修帖。

网友:
很好 很经典,断线直接飞

网友(2012-10-02):
华硕上网本不好修

网友:
老大图纸能传个吗?我这个隔离保护不过。。。强制能开机显示,电池客户每拿来。怕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上有什么隐患。。。

网友A:
图纸已上传

网友:
看楼主写的,像是没费什么力,三下两下搞定了。不简单啊!

网友:
我想问问怎么看BIOS是不是参与开机

网友:
写的好简单啊

网友:
修笔记本有图纸事半功倍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好,能看懂图纸 就能修机器,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已上传
呵呵,前天参照其他epc的机型已经修好了。。。谢谢分享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