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触发掉电及无VCORE_ON检修

楼主(2012-08-17):
主板型号:IBMR60
故障:触发掉电及无VCORE_ON

拿到板后,首先测量各路供电对地值是否正常,发现VCC1R05B对地阻值只有3欧,万用表误差本来就有2欧,直接判断其短路,拆掉电感发现依然短,查点位图,发现1.05V主要去到北桥

首先拆掉北桥

再次测量阻值正常

接通电源

触发掉电,连公共点都没有

明显有欠压或短路,之前已经测过短路,在次测各供电是否正常,发现光驱供电VCC5MUBAY产生此供电的MOS管Q92没了

装上Q92,在次触发,问题依旧,只是这次不会连公共点都拉低,说明还有供电没出来

在测,各电压都正常,只有看温控了,SHUTDOWN2被拉低,分别短接其四组温控信号

上电触发,OK!不掉电了,但电流只有0.1,明显偏低

VCC1R8A    VCC1R05B都正常,但是测到无VCCCPUCORE

在次测量VCORE_ON为低电平

VCORE为B2_ON 、  SHUTDOWN2  、VTT_PWRGD三个信号相与产生

B2_ON正常,SHUTDOWN2刚刚修出来,只有VTTPWRGD为低

直接干掉D4二极管,断开与VTTPWRGD信号

再次测量VCORE_ON仍然为低,测量芯片也没短路,上拉电阻一端有3.3 另一端为0  ,没办法了,换掉再说
换完后还是一样,芯片也不短路,电阻电容都换过,还是被拉低,这就怪了,直接装个0欧电阻试试,上电后VCCCPUCORE产生

大致草图如下

有后续,明天装上北桥跑马测试!

网友:
我在现场,全程旁观!!

网友:
这就是被上家搞过的板子  唉  ,不怕难修的板子就怕被上家瞎弄的板子

网友:
楼主牛啊 俺都没怎么修IBM的板子 温控接触的更少呵呵 还真见识了 短接就好了 呵呵 下次遇见了也那样搞下

网友:
楼主,都快把我给搞晕了!思路呢?

网友(点评):
同意思路呢?

网友:
这个,学习了,还没修过温控不正常掉电的。

确实

网友:
有点晕,大致看懂了,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啊?

网友:
下回分解呢?期待中

网友:
这种修的太累了 最近修二修机修烦了

网友:
温控有问题 CPU控制有问题  一般掉电怎么判断温控的?

网友:
非常的不错  细心二字少不了

网友:
老毛思路清晰哈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楼主很厉害,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强悍,我要是看到这种板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各大电感电压正常 ,还掉电就查温控了  短接四组温控信号这个   方法的确不错
     楼主修机子 好清晰思路

网友:
期待你取得成功

网友:
老毛要得,再整整.

网友:
全班就属老毛学的好,同学们我们要努力啊

网友:
好拉没有啊

网友:
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老大,加油,向您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难得的好贴子

网友:
真详细,经典的IBM维修案例,那个三个PG相与的关系好形象。

好帖子收藏了。奖励了这么多下载点,厉害。

网友:
很复杂,一般人难看懂啊

网友:
期待明天的解说,呵呵

网友:
楼主真牛呀,直接改电路

网友:
下文在哪里?

网友:
唉 水平不到啊  有点晕

网友:
掉电的 问题 最麻烦了

网友:
我这有个T61的麻烦机器。对照着弄下。。。嘿嘿。

网友:
都快把我给搞晕了!思路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1098-1-1.html

网友:
这板修的,比较兴奋吧。

网友:
我是么时候才学的想楼主这样就好了,要努力学呀

网友:
楼主讲讲短接温控那四组信号为什么就不掉电了,难道是CPU控制它们一直短接的,如果其中一个信号没有了,就掉电?

网友:
已经成功了,祝再次成功

网友:
很好很强大。。。。快点让我们看看下文吧。。。

网友:
一般能修好IBM机子的都是高手

网友:
好复杂啊,呵呵

网友:
强悍啊,这样也行,我不明白的是问什么3个信号顶了个二极管的阴极,怎么还会有电过去啊??这个组合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故障也太多了吧

网友:
高手,我什么时候会就好了

网友:
二极管特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当3个信号任意一个信号为低会直接拉低VR_ON

网友:
呵呵。。高人呀。。。。只能仰视呀。。。。好技术呀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学习啊

网友:
怎么还不见楼主下文呢。。。。。。

网友:
明天等LZ好消息;

网友:
楼主发的贴 弄点电路图 都是些照片有什么看点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种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修掉电的。怎么不上北桥啊???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