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开关电源的朋友进来帮下小弟吧,帮顶也可以啊

楼主(2012-08-17):
收来的夏普37寸液晶电视,拆机发现PFC电路上的IC被拆除,经过坛友指点是5500A芯片,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0132-1-1.html
装上后5500A后 ,待机5V正常,在电源板输出接口那里看见一个OFF/ON 就接上一个1K电阻到5V待机输出端,继电器开始动作大电容两脚已经出了400V了,但是后面的13V 60V没输出(13V接上负载 60V也接上负载),认真分析一下 这个电源尽然没有用到PWM芯片,全是三极管+mos管的。要是有芯片的还有点思路,现在晕了,没修过这种没PWM芯片的电路。上面坏了几个三极管(贴片的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短路了分析不出来。)现在恳求一份图纸

祝好心人!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网友:
没PWM芯片的电路,那就是自激振荡来控制MOS管导通和截止

网友:
没有遇到LCD用自激振荡的电源电路,帮顶一下

网友:
我已经传上电路图让你做参考了。

网友:
偶不会搞啊   请教学

网友:
没有IC 芯片还好修些啊,配件好找,,要不你用电源模块代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