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F700外接正常,笔记本屏不显

楼主(2012-08-17):
电流的跳变是正常的,就是笔记本屏不显,外接正常,AMD的CPU,三桥合一,MPC67的芯片。这种芯片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直接加焊后问题一样,测试主板上屏接口处的1-3脚无电压,看电路图它是经过一个八角的芯片过来给屏供电,可Q38的G级LCD_ON是低电平,没法拉低Q38导致LCDVCC到不了主板上的屏接口脚,根据电路图上显示LCD_ON是MPC67给出的,后来重植芯片问题还是一样,请前辈给指条明路

网友:
看看屏保开关,也许能帮你。

网友:
换芯片吧,加焊不行就换了再说

网友:
直接把屏供电接过去看看能显不

网友:
请问屏保开关是???,本人菜鸟一个,还有4楼的屏供电直接接过去3.3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