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怕重植bga芯片啊

楼主(2012-08-17):
很怕重植bga芯片啊,北桥南桥,下的下来,上的上去,就是清理焊盘,拖平整、干净,很麻烦呢。
大家用淘宝上哪家的助焊剂啊?多少价格的啊?什么牌子? 我用讯维的汉堡,几十元钱的不怎么好用呢,
又粘,手上不干净,弄的桌子都脏死,修好的主板也卖不上价,因为很难清洗干净啊。怎么看是修过的主板,
有没有办法搞干净点呢?洗板水大家用哪种?用天那水效果会不会好点呢?
拖焊一不小心就把焊盘搞坏了的,大家用多少价位的烙铁台啊?
吹io用什么热风枪啊?我想进500元的安泰信850A+,不知道用过的说说觉得怎么样?
无铅的板子容易吹吗?是不是可以不用预热台呢?
快来说说吧。说出你的经验来,让我好好抱抱你

网友:
这个都需要练的。不能说 去买一个别人 拿手的工具。自己就用的顺手。这都需要一个过程。。至于助焊膏,自己多试试就知道自己的 地方和方式 适不适合了。我建议买 基地的,有人说是假的,,那毕竟是少嘛~

网友:
楼主该问。有木有人,来顶替你做???

网友(点评):
有木有人替我做呢?我问了。

网友:
哥们,慢慢来。。。等你成为高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有那些疑问了。。。。

网友(点评):
高手成不了了,天生的手没力,现在擒个风枪好像很吃力的样子,左晃右晃的,手就软下来了。希望吹焊ic都用bga焊台呢。怎么办?有没有轻松点的方法。感觉修电脑还是个苦力活

网友:
芯片取来主板拖平以后.把主板用洗板水清洁干净!然后再涂上一层助焊膏!不要多!
在植好珠子的芯片下面也涂上一层.这样.加焊起来焊膏就不会冒出来.完成后主板也很干净!
我用的是PSI的助焊膏好像是120一屏100g

网友:
助焊膏基地有,100左右的,这个一定好的才行,其它都是基本功了慢慢来吧

网友:
焊宝不适合做BGA

网友:
那不是工具的原因是你干的少。失败了一回心理就会有阴影。那是心理的作用。多练练就好了  不要处了值球,只是维修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提点

网友:
还要多练练才行呢。做bga还是太脏了,除非连续做3-5个主板,感觉做bga真的没什么效率,麻烦死

网友:
天生的手无力?楼主是不是?如果真是那样,着实让人感动。慢慢来,会成功的。

网友:
主板拖焊盘,也需要加bga焊膏吗?还是用普通的焊宝呢?

网友:
我的焊油40元
做完后趁着热用酒精就能擦掉

我的风枪焊台一体的
260元

主要不是工具
是焊工

网友:
多做 多练  就OK

网友:
做技术活,关键是手熟、胆大、心细,多练练,扎好基础就行了
我用的300元的二合一焊台,还不错

网友:
工多手熟就行了,现在关键是芯片假的太多,而不是焊接技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