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思路:CPU温度过低,导致突然断电,和上电后马上断电

楼主(2012-08-18):
同一个主板,上某些CPU的时候,如果CPU的温度过低(不是一般的低哦。。。),会导致主板突然断电,或者是主板上电后马上断电。求教各位高人,应该查哪些地方呢?

PS:不是所有型号的CPU都这样。就算是同一个型号的CPU,断电的温度也不尽相同。

已知的信息是,这个现象和CPU晶体管的工艺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从现象来看,我觉得完全可以当做故障来研究,只不过是要弄清到底是CPU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罢了。

网友:
有可能是IO问题!还有就是CPU供电!

网友:
具体说来,比如,在零下80度以上,CPU工作正常。当温度降到零下83度,系统就断电了。

但是在同一块主板上,有的CPU在零下170度都没有断电的问题。

至于开机上电后马上断电,我用万用表测得CPU核心电压、Vtt电压是有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