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灰屏 更换显卡还是一样

楼主(2012-08-18):
接了一台DV2000 先是显卡坏 换了一个显卡装上去 还是灰屏 显卡坏了 --G86-630-A2的桥 再换一个 还是一样的灰屏 这是怎么回事 以前都是加焊或者更换就行的 现在就不行了 看了论坛上的 都是高手一点点 什么都不说。。 同行 你们修过吗?
显卡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发型碉堡了

网友:
外接,换屏。看看是否掉件。

网友:
这机器,除了显卡外,一般很少遇到别的问题的,看看焊盘,温度高点试试

网友:
屏线试试 还有显卡背面的电感 有此遇到同行 自己风枪吹的 把显卡背面的一个电感吹变质了 换了 就好 也是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