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电路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12-08-18):
如图。为广达代工主板的温控电路图,请问一下第2脚在什么工作条件下才会输出PWROK信号,此信号是送至SB 、NB的,请问一下在此PWROK作为一个什么信号给南、北桥。THRM#又是什么信号,麻烦大家帮忙解释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7   9   11脚为温度传感器输入,发现过热保护时拉低PWROK信号,发出PURE_HW_SHUTDOWN#   ALERT#信号,再通过这些信号控制计算机作出相应的保护动作

网友A:
请问一下,当温控芯片拉低PWROK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主板会是什么现象(比如 CPU没PG等。)。PWROK高电平信号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系统供电,CPU供电都正常之后产生的吗‘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当温控芯片拉低PWROK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主板会是什么现象(比如 CPU没PG等。)。PWROK高电平 ...

PWROK=POWER OK,就是电源好的意思哦,这个信号低电平意思就是电源有问题,结果嘛。。。。没有PWROK,就没有CPU 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OK=POWER OK,就是电源好的意思哦,这个信号低电平意思就是电源有问题,结果嘛。。。。没有PWROK,就没 ...

一般情况下,PWROK是EC在收到电源好信号后,EC才将PWROK信号发给南、北桥,来告知南、北桥供电已正常,但在纬创代工的,板号为06236的图纸中,PWROK信号,只有到南桥、北桥、还有如上图的温控处(共三处),并没有到EC(各系统供电的PG信号也没有到EC),PWROK也没上上拉电压,请问一下那PWROK高电平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C:
多看图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看图就懂了

如上面所说,PWROK只连接到南、北桥和温度电路,麻烦你能给我解释一下PWROK是怎么产生的吗,

网友C:
代工厂不一定的情况下,这个信号的发生情况也不同,一般来说,这个信号是由EC接到所有的供电PG后,EC发出这信号的。这信号到SB。SB再发现NB PWOK到CPU 和NB。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工厂不一定的情况下,这个信号的发生情况也不同,一般来说,这个信号是由EC接到所有的供电PG后,EC发出这 ...

你说的这个很对,我只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板上各供电的PG信号没送到EC,而是去开启CPU电压,EC也没有发出PWORK信号的这个脚,所以我就不明白,这PWROK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呵呵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兄弟多研究研究时序,这里面就真正标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