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答 希捷SATA250G无坏道但反映超慢

楼主(2012-08-18):
坏道已经修复完毕,HDMM测试无坏道,就是硬盘读取速度龟速,装进系统一卡一卡,上录像机上可录上播放基本2秒一卡, 固件电路板换过无用 ,是不是没得救了

网友:
补充  HDMM  测试 0       92632    26624232   有3个红块   低格 ,填0无法消除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想到的方法全试过了,下面该怎么办 还有的救不

网友:
打开我的电脑右键,设备管理器,双击打开IDE ATA/ATAPI控制器,点击主要IDE通道的右键属性,高级设置里面,看下传送模式是不是Ultra DMA mode (这里是数字)。如果不是就找到根源了。然后你点击主要IDE通道右键,卸载掉它,重启电脑,(前提是驱动要装好)。电脑重启后,就会找到新硬件,一会你按照上面步骤看下是不是已经变成Ultra DMA模式了。如果是恭喜你就成功了。如果不是,就没辙了,还是换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