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内存槽的方法

楼主(2012-08-18):
这几天接连 4块内存曹坏的主板,DDR1 DDR2 DDR3 的都有,一共5条槽要换,大家有什么方法介绍一下,
没有锡炉

网友:
没用过锡炉  !!  用吸锡枪 一个一个吸空焊点!!完全可以的
!!

网友:
用吸锡枪 ,一个一个的吸空焊点!

网友:
我见一人用风枪搞,,你也试试

网友:
烙铁,一个一个焊,一个一个吸

网友:
风枪烙铁拆报废的没难度,但是从料板取件就有点儿难。不知道新的多少银子?

网友:
这个不好搞呀 这么多久

网友:
风枪+吸枪.....

网友:
用热风枪吹过。不要热风枪那个头。到一定的温度你就敲主板。它自己会掉下来的。

补充内容 (2012-8-20 09:23):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了,反正我信了,。我试过的

补充内容 (2012-8-20 09:26):
适当的力气敲的主板就会报坏的?我试过成功的才敢讲出来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是说从废板子取料这样敲可以,但是好板子去报废的槽这样搞会悲剧的。
的确会fei掉哈
这一敲,估计板子也报废了

网友:
风枪慢慢吹,我搞电感时候就这样 ,再加点有铅锡

网友:
用BGA焊台拆

网友:
你Y的,你一个个吸,一个个焊,你能收多少钱

网友:
如果焊接过程中还不能出岔子的咧

网友:
用光波炉加上一个BGA的架子和一个温度控制器,别忘记了把插槽的三个卡子镊回去,要不然加热后不好拨下插槽。
第二个方法,用卤素灯管,灯管的选用要到插槽长一些,要不然加热不到位,拿不下来。可以参照论坛上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
BGA 拆卸,用烙铁焊接

网友:
中国人的思想大丰富了,什么办法都想的出来

网友:
我拆过,用风枪拆出来的条,基本报废,条子都烫坏了

网友A:
最好还是用锡炉,速度快,速度按秒算,用风枪太慢,如果实在要用,拆的时候,先把先用斜口钳将插槽弄断,再拆会比较容易,然后把孔通开,再换新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用锡炉,速度快,速度按秒算,用风枪太慢,如果实在要用,拆的时候,先把先用斜口钳将插槽弄断,再 ...

谢谢,我已用用风枪更换了,其本用你的方法,先将内存分为3份,并在内存槽周边北桥和CPU座前贴上锡纸防损, 用风枪加热,很快取下,成着余温+风枪,用吸锡器吸锡,还是很快的,1条槽下来清理大约10-15分钟左右

网友:
吸抢慢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