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 开机掉电.会不会桥的问题

楼主(2012-08-18):
华硕m2n-mx se plus 开机掉电.不跑码 .会不会桥的问题。不插p4不会 , 这块板子 ,是很久没用,放着的,bois刷过..  请前辈赐教
!!

网友:
要么12V短路要么主板不能发出正确的出发信号,可能是桥空了,加焊试试

网友A:
12V供电有问题,就是小4PIN那个CPU供电,电容,MOS管有没有坏,查一下

网友:
CPU供电短路啦

网友:
北桥虚汗也会这样

网友:
3个大电感  很烫

网友:
CPU核心电压1.61V   内出供电正常 ...

网友B:
CPU电源芯片坏的坏也会。。。

网友:
这个 芯片 CPU 管理芯片 ?   用手摸着 感觉一热 就掉电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电源芯片坏的坏也会。。。

这个 芯片 CPU 管理芯片 ?   用手摸着 感觉一热 就掉电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供电有问题,就是小4PIN那个CPU供电,电容,MOS管有没有坏,查一下

都正常  的

这个 芯片 CPU 管理芯片 ?   用手摸着 感觉一热 就掉电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 芯片 CPU 管理芯片 ?   用手摸着 感觉一热 就掉电了 ....

那是con口的芯片、你先拆了试试。、。就是你那个绿色的插口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是con口的芯片、你先拆了试试。、。就是你那个绿色的插口芯片。

在你第一个电感下方的小方块应该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你看看型号找PDF

网友:
测一下网卡最近网卡坏多

网友:
你那是COM芯片来的,也是12V供电来的,把那拆了,看看,我也是只理论在行,叫我动手拆,我也是很不过关的,实战考试我才考了30多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你第一个电感下方的小方块应该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你看看型号找PDF

谢谢 了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了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嗯。这也是类似CPU保护的。你上假负载可以触发不复位。上真U一下就掉电了、、有时候跟附近的小器件有关

网友:
这板桥空的遇到过,加桥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