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加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2-08-18):
此机待机0。06,加电后电流到0。3,然后掉电,又自己重启,又掉电,这样反复,经测CPU没供电,6217的第一角5V供电为2。68V,反复开机的过程中,冲电的芯片有些热,摘掉后也是之前的现象,请各位分析一下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看看各电感对地正常不

网友:
家焊U供电、、、、

网友:
请问你的NC6220修好了吗?
我也接到一台

网友:
充电 芯片坏了吧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