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77A2主板修复一例

楼主(2012-08-18):
上午接到一机器,说是开不了机,按开关没有反应。二话不说,开机箱上电,咦?CPU风扇不转,心想要么是电源坏了,要么应该是主板短路了。(新手,老鸟别笑!)有点小喜,好修。客户有事先走。先换一电源试试,涛声依旧,先加焊IO试试看,还是不行。看来是主板短路了。打各供电对地阻值,一切正常。测开关针5V正常,跑了下开机电路,没发现问题。强加电还是不行,看来还是主板有短路了。强加电手摸各芯片,发现网卡有点不对,万用表测对地阻值,哈哈~~短路了。风枪吹下。上U上内存上诊断卡,通电,一阵狂喜,跑码了~~~~坐下想想,很有可能是被雷击了,网卡击穿短路上不了电。(思路不知对否,新手,欢迎老鸟指点,并且申请转正!)

这维修思路啊

网友:
这板子应该还有其他问题,而且应该是桥,再用一两个月就会出现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的最多了

网友:
3VSB短路,是上不了电的,吹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