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显示器“花屏”求解

楼主(2012-08-18):
(图片)

网友A:
因为没有相同的驱动板试,所以还是上来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是屏还是驱动板坏呢,屏线测试过为正常

网友(点评):
刷下程序 100% OK

网友:
用通用板试试,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你看屏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可能屏坏了!!!

网友:
图像貌似正常,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屏挂了,换张好屏试试看,再者显卡??

网友:
不是屏就是显卡再就是高压板。

网友:
驱动板有很大可能!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

网友:
屏供电5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你看屏供电都正常吗?

屏供电5V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都是屏接口接触不好,排除接口问题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把显示器拿到别的主机试,电脑问题和显示器问题要分开,把屏线拔了从插下,大剖分情况下是驱动板的问题,极少数是屏的问题,,,

网友C:
屏显 高压板 屏幕 显卡。。。。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刷下拉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建议重它下手

网友D:
你把驱动板上面的主芯片加焊一下试试,我上次也是这个情况,二话没说加焊一遍,好了

网友:
屏问题,我修过一样的型号一样的故障现象,换屏上的主芯片还是一样,没戏

网友:
主芯片是 TL2322ML-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驱动板上面的主芯片加焊一下试试,我上次也是这个情况,二话没说加焊一遍,好了

加焊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E:
說真的。聯想屏線不行的比較多。最好換一條新的試試看。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试试加焊下屏的主芯片,或者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95%驱动程序问题,5%驱动板问题

网友:
总结,什么都有可能有问题,只能代替测试

网友:
貌似屏是好的。看看屏线

网友:
屏的问题,你用手磨一下,屏主板IC,是不是有一个特别严重发热的。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它们说的都不错  不过你要去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
现在可以确定的久是屏本身的问题,不知道换TL2322芯片能不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說真的。聯想屏線不行的比較多。最好換一條新的試試看。

测试了都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相同的驱动板试,所以还是上来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是屏还是驱动板坏呢,屏线测试过为正常

我昨天也遇到此款显示器故障为花屏,起初认为是屏线问题,更换屏线仍然花屏,经通用驱动板检测,是屏线路板故障,本人无法维修,客户今天取走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此款显示器故障为花屏,起初认为是屏线问题,更换屏线仍然花屏,经通用驱动板检测,是屏线路板故障,本人无法维修,客户今天取走了。

网友:
我也还给客户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的屏也是花屏,大家能看到的

网友: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因为没有驱动板,换了屏线故障依旧,会不会是驱动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显 高压板 屏幕 显卡。。。。

晕 这个也算是灌水、、、、、先检查屏线  再者是 高压板 屏幕 最后检查显卡挂了没  肯定先从简单的检查啦 不可能直接就干桥吧  我只是简写了 你扣我6分喔。。。。。。

网友:
晕 这个也算是灌水、、、、、先检查屏线  再者是 高压板 屏幕 最后检查显卡挂了没  肯定先从简单的检查啦 不可能直接就干桥吧  我只是简写了 你扣我6分喔。。。。。。